楼主(2010-04-27):
对于移位传送指令,这样理解行吗?本人初学,请师傅们指教

网友A:
   按三菱FX2N理解,查编程手册,SMOV是位传送指令;具体到楼主的指令,是将源数据D1的BCD转换值从其第3位起的低2位部分向目标的第2位开始传送,然后将其转换为BIN码。
   源操作数、目标操作数的结果,应当均是二进制数。

   若(D1)=3876(二进制0000 1111 0010 0100),(D2)=9124(二进制0010 0011 1010 0100),则执行[SMOV D1 K3 K2 D2 K2]后,结果为(D2)=9187(二进制0010 0011 1110 0011)

   我的理解,楼主的D1、D2,应给出BIN码、而不是BCD码。

网友B(2010-06-04):
参照相关手册,并仿真.

网友C:
好深奥。。。二楼是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