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架空线的问题

楼主(2010-04-27):
大家好!120的架空铝线400米后能带多大的电机呢?电压降是多少呢?谢!

网友A:
120架空铝线额定电流LJ型为330A,LGJ型为335A.
满载时电压降1V/13米.400米距离满载时压降为31V

网友B:
上工控天天学新知识

网友C:
能带150KW左右,电压降是33V《满载时》

网友D:
能带150KW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