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27):
压力传感器的后面板接线端子如上图所示,我感觉好像是电压型的。从左到右依次接线为:+接电压正极,—接电压参考端,+接输入端

网友A:
三线制电压输出和电流输出都有,看看你的变送信号输出是按照是还是1~5VDC或者是0~10VDC, 0~5VDC ,0~10mA。4~20mA大多是两线制,其他为三线制。 测试一下零点输出,看符合那个范围,就确定的差不多了!

网友B(2010-07-06):
应该是电流输出,中间和右边的为测试端子!

网友C:
还是给电测一下就好了

这个不好说的,很可能是三线电流

网友D:
应该是两线电流输出的,如楼上说 中间和右边的为测试端子! 这个我碰到过,不过最好还是通上电给个压力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