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27):
一台132KW海利普变频器.风扇和上电接触器用电源滤波块受潮炸坏并炸伤俩块整流块.换上整流块,电源滤波块未用,风扇和上电接触器直接380V电源,上电开机一天要跳二三次过流(加速过流,恒速过流,减速过流),换掉驱动模块电容后,过流故障未报,报熔丝断,复位后可以运行,一天故障也要二三次.检查上电接触器完好,进线电源空气开关完好,整流模块也完好,不知是什么原因?请多指教!!!

网友A:
镕丝检测电路,由电阻网络和光耦构成,比较简单,也比较好找,可将光耦的1、2脚暂且短接或将3、4脚与外电路脱开,不再出报出镕丝断故障,即为检测电路故障,检查并修复。
镕丝两端有两引线,顺此引线查找检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