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27):
大功率(400KW)变频器如何测试其重载启动性能?
小弟菜鸟一个,刚刚接触变频器,对这个一点概念没有,请大虾指点一下变频器重载启动是如何实现的?如何测试其重载启动性能?感激不尽!!!

网友A:
建设一个试验台,采用两组变频器控制系统两系统的电机同轴连接,一台电动;另一台发电。即可实现对变频器的重载启动性能试验了。

也可以采用测功机来实现变频器系统的重载启动试验。有关测功机的工作原理,可以在百度上自己搜一搜,获取相关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