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27):
广州DA98数字伺服驱动器.加启动信号后.电机震动,一会发出尖叫声.

网友A:
伺服响应调的太高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尤其是电机带负载后。
先降低响应参数,不行的话,拆下电机测试,看是否正常。

网友B(2013-10-27):
看da98伺服驱动器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