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

楼主(2010-04-27):
师傅好:,今天修了一台罐装机,经检查明是伺服驱动器坏了,没有输出,客主不换驱动器要求让我给他线路改掉直接带动伺服电机.请问可以直接驱动吗,急.....................师傅们帮帮我啊.

网友A:
什么厂家的伺服
伺服要带驱动器才能用的

网友B:
伺服驱动器接受的脉冲信号,不用肯定是不行的

楼主:
型号是:SBD040-2

网友C:
这是不能直接驱动的..

网友D:
不用驱动肯定是不行的,应该可以换种驱动器来驱动电机

网友E:
不换驱动就换电机。

楼主:
谢谢高手指导

网友F:
老板都够财迷的

网友G:
呵呵;还是找设备的生产厂家吧;

网友H:
直接换的话只有换普通电机了

网友I:
不可以,这样没有反馈了,没法控制。

网友C:
好像在百度上也看到这个问题了,没有驱动器是带动不了伺服电机的,还是劝你们老板要么维修要么更换吧

这里有些技术性的资料,可以读读:http://www.simocontro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