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静电接地问题

楼主(2010-04-28):
生产电子产品的车间要做防静电接地
该怎么做
打接地桩是打一个
还是打好几个
接地电阻是4欧,是指设备到接地桩的吗?还有就是设备到地级的电阻是几兆的
先谢各位师傅了

网友A:
接地桩几个根据你接地电阻来定的.
4欧是指接地桩引出点与大地的电阻要小于4欧.
设备到地极用扁钢连接

网友B:
电子车间防静电应注意一下几个方面:

1.每个接触电路板的工人要戴有绳静电手腕
2.拉长及拉上的管理人员要戴无绳静电手腕
3.每隔两个小时技术员要测试一次静电手腕的好坏
4.对于PCB板要用静电袋装
5.对于流动的车(装元件或PCB板)要用导电软橡胶接地
6.每天拖地两次
7.对于测试为静电高的员工(静电手腕再好对他也没有作用)这是因为他的皮肤太于燥,可叫他去洗手,
如果每次都是他的高,要叫拉上的管理人员给他换工位(特别是芯片,CD,VCD光头)
8.电批,电源,仪器要接地,特别是铬铁,如是936恒温铬铁要注意接地,因为本人到过好多厂,很多厂
不接地(地线是假的),另外有的936铬铁里面没有接地,也就是说铬铁是假的,这时可测得电压在70V以
上,电批,电源一样的有这么高
9.对于座在空调或电扇边的员工,他们的静电特别多,这是因为空调有风,水份珍发快,这时可要求调节
工位与工位的距离
10,拉上最好有一块湿布拖在上面
11.员工工作台要用防静电的,并接地
12.冬天的静电大,
13.下雨的时候不一样。
14.晚上加班的时候不一样
15.车间门口要加块湿布让人踩
补充:
1.进入车间的人员都必需穿防静电服和防静电帽子,鞋一般无金属部件。
2.工人要按SOP操作,不要随意直接用手乱摸IC,端口等ESD敏感器件。
3.防静电的地要时时保持良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子车间防静电应注意一下几个方面:

1.每个接触电路板的工人要戴有绳静电手腕
2.拉长及拉上的管理人员要戴无绳静电手腕
3.每隔两个小时技术员要测试一次静电手腕的好坏
4.对于PCB板要用静电袋装
5.对于流动的车(装元件或PCB板)要用导电软橡胶接地
6.每天拖地两次
7.对于测试为静电高的员工(静电手腕再好对他也没有作用)这是因为他的皮肤太于燥,可叫他去洗手,
如果每次都是他的高,要叫拉上的管理人员给他换工位(特别是芯片,CD,VCD光头)
8.电批,电源,仪器要接地,特别是铬铁,如是936恒温铬铁要注意接地,因为本人到过好多厂,很多厂
不接地(地线是假的),另外有的936铬铁里面没有接地,也就是说铬铁是假的,这时可测得电压在70V以
上,电批,电源一样的有这么高
9.对于座在空调或电扇边的员工,他们的静电特别多,这是因为空调有风,水份珍发快,这时可要求调节
工位与工位的距离
10,拉上最好有一块湿布拖在上面
11.员工工作台要用防静电的,并接地
12.冬天的静电大,
13.下雨的时候不一样。
14.晚上加班的时候不一样
15.车间门口要加块湿布让人踩
补充:
1.进入车间的人员都必需穿防静电服和防静电帽子,鞋一般无金属部件。
2.工人要按SOP操作,不要随意直接用手乱摸IC,端口等ESD敏感器件。
3.防静电的地要时时保持良好。

无绳的防静电手腕纯属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