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28):
我厂有一台G7A4022的变频器前几天出了故障,上电后显示屏时亮时灭,风扇转速时快时慢或停转。开始显示故障码“UV”,过一会就黑屏,过一会又亮了。根据说明书的故障代码说明,我测了主流母线电压530V正常,控制电压时有时无,在0-20V之间周期性波动。所以我判定是开关电源的毛病,下一步为了区分是开关电源本身或是负载的毛病,我准备将电源板上的连接负载的插头全部拔掉,只给电源板单送电,测量风扇24V电压,如电压不出现波动则说明就是负载问题,再将负载逐一送电,并测量风扇电压,送到那一路时,风扇电压不正常了就说明是这一负载有问题。因为我是头一次修理矢量型,功率22KW的变频器,缺乏实践经验,请问各位高手我的思路是否正确或有好的经验,请指教,多谢!

网友A:
查查是不是主路上的接触器坏了

网友B:
查看主接触器,是不是接触器辅助触点接触不良。不停的吸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