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抱闸

楼主(2010-04-28):
电机抱闸引起的能量回馈怎么将它消耗掉,具体的控制方案有哪些阿。再是接触器因电机频繁启动引发的打火怎么解决,接触器的容量合适

网友A:
加大接触器的容量,或选用真空开关

网友B:
要是是电气能的话可以并二极管或的电容
接触器在你原来算出来的容量的基础上再升一级

网友C:
接触器换为固态继电器,但成本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