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28):
我用三菱GT软件制作触摸屏画面,其中画面之间的翻页有用触摸键做的,有用程序通过MOV指令翻页的,在GT仿真软件上运行正常,可以实现翻页,但是下载到触摸屏上就实现不了翻页,请高手指教。

网友A(2010-06-04):
到实际的触摸屏肯定行的,不行应该是你的程序问题,你是哪种不行呢
自已检查下程序,包括PLC的程序

网友B:
用键翻页还是用MOV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