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算双线圈吗

楼主(2010-04-28):
这样算双线圈吗?
似乎我程式检测的时候并没有提示双线圈,这样运行会不会出错呢?

网友A:
算吧,我用台达的PLC,如果有这样的情况那么就没有输出

网友B:
你用的何种PLC?这样程序上机没出错?

网友C:
双线圈要尽量排除哟。QQ:9751314
曾母暗沙自动化欢迎你
http://shop60859321.taobao.com/

楼主:
你们确定这是双线圈???????
我怎么程式检查并没有出错,而且run也可以??????

网友D:
没有用过松下PLC;
但三菱FX型PLC,这种情况属双线圈输出,OUT输出会影响SET的执行结果;不过,双线圈输出,是允许编程的,程序也能执行,只是有可能得不到预期的输出。
在《自学自会PLC指令——三菱FX2N编程技术及应用》的第5章,专门、广义地谈到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