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总线 组网问题

楼主(2010-04-28):
下图是图尔克的工业IO的PROFIBUS-DP模块,
通过该模块与PLC的PROFIBUS-DP接口连接。

我是这样认为的:现场取得的模拟信号送给上图中的IO Connecter,然后Bus  Connecter,也就是PROFIBUS-DP接口再接到PLC的PROFIBUS-DP接口上,这样就完成了现场的模拟信号数字化传输。如果这样理解正确,那还要PLC的模拟输入接口干什么呢?

网友A:
因为ASI总线只有在大规模使用的情况下才会有成本优势~~~~在少量使用的情况下,无成本优势。

所有的现场需求都会考虑成本~~同理也可视为为何有远程终端而PLC仍然有数字量接口,为何有带通讯的伺服,PLC仍然有位控模组提供的道理是一样的,取代一样东西,除了性能上能取代外,价格也是要考虑的。

楼主:
楼上能否再讲的详细点?还是有点不清楚啊?ASI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