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28):
三菱触摸屏画面切换既可以用触摸键切换,也可以通过PLC程序用MOV指定切换,是不是这两种切换方法不能共存?为什么在触摸屏GT仿真软件中切换的好好的,一到PLC和触摸屏联机时就不能切换了,为什么?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可以共存,是不是你设定的切换的单元地址与其他的地址有冲突?

网友B:
呵呵;
PLC和触摸屏联机时就不能切换,你用的是更改页面寄存器的话,这个寄存器不能用作其它功能;

网友C:
可以共用,你的这个切换画面的地址是怎么设置的,程序中又是怎么使用的呢
你可以用个最简单的程序车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