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是什么指令?

楼主(2010-04-28):
各位网友,编程到现在,还第一次碰到这玩意。。请帮忙看一下三菱PLC编程中是否有这指令。我在FX和GX编程软件中都无法输入:

网友A:
是1PG的定位指定

网友B:
特殊指令,FROM/TO指令,对特殊模块缓冲区的读写

网友C:
先看一下硬件上配的特殊模块,按对应模块的手册查看;

网友D:
程序里应该有一个读取模块名称的地址,相当于模块的识别码,4位数的。然后查硬件手册就知道是什么东西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各位网友,编程到现在,还第一次碰到这玩意。。请帮忙看一下三菱PLC编程中是否有这指令。我在FX和GX编程软件中都无法输入:
三菱中有这个指令,是对特殊模块读写的指令,具体参阅三菱编程手册,上面写的很详细。

网友F:
用上这程序了,你的PLC就得加模块了。看下书吧,有具体解释的。QQ;9751314
曾母暗沙自动化欢迎你
http://shop60859321.taobao.com/

楼主:
非常感谢上面回答的各位~~`

网友G:
好像是类似AD模块初始化的程序。。

网友H:
这个程序我也用过,输的时候要变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