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SFT指令怎么在GX developer中输入啊?

楼主(2010-04-28):
如题介绍,在GX developer中对FX2NC plc编程,如何输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题介绍,在GX developer中对FX2NC plc编程,如何输入!
SFT是三菱的指令么?用来移位的指令,在三菱FX2N指令中有ROL、ROR、SFTL、SFTR等,你说的是SFTL、SFTR吧?在OMRON的PLC中有SFT的指令,你得先把梯形图翻译成三菱PLC有的指令才行。不知你的梯形图是怎么来的。是手工画的?还是从PLC中读取的?

网友B:
老的教材上的东西
用新的编程手册学习

网友C:
楼主的图示程序,好像是F、F1的指令,可在理解其功能后,用SFTL等指令代替。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