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29):
PLC和DCS的区别出了点数多少之外,还有什么?

网友A:
PLC和DCS的区别出了点数多少之外,还有什么?
系统的大小规模、电源、I/O、CPU是否需要冗余,安全防爆级别,网络是否分级,分多少级,每个控制站的软件、I/O容量,CPU及网络负荷等等

网友B:
我觉得高性能的PLC不比DCS差。之间的功能上的区别会越来越小。

楼主:
真是这样吗?

网友C:
DCS从先天性来说较为侧重仪表的控制.PLC从开始就强调的是逻辑运算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