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触点问题

楼主(2010-04-29):
接触器的触点用的时间长了会出现触点有损害的 现象,请问触点的损害会对三相电流造成影响吗?

三相电流还会平衡吗?

网友A:
如果触点损坏到一定程度,引起接触不良的话,则触点可能会过度发热,严重时可能导致触点熔焊。
接触不良,也会引起触点压降加大,到一定程度,可能会影响电流。

楼主:
那一般情况下影响不是很大了,希望能听带更好的回答

网友B:
对电流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可靠性不高了

网友A:
多大的接触器,负荷性质?比如带电动机,是长期单向运转、还是频繁正反转或点动;触点损坏的程度,电网质量(电压波动否),接触器的质量,使用环境等等,有些情况只能现场才能判断。

网友C:
只要触点能够正常通断,没有什么影响,大不了时间长了打火拉弧,如果造成缺相,那肯定影响电流。

网友D:
坏了的话直接换新的

网友E:
会不会损害输出,看你触点的情况了。严重的话肯定影响比较大,就要考虑一下是不是接触器型号没选好,应该选择更大号的接触器。

网友F:
一般情况下影响不是很大

网友G:
会,如果出现拉弧的情况的话,那么完全有可能就会出现电流不平的情况

网友H:
接触器接点损坏会对电机三相电流有影响,接点损坏后,接触面变小,载流量降低,会使触头发热,而且,三相触头因过热损坏造成接点压力不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