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29):
图电脑用wincc felxible 2007跟K-TP178连接不了 进行OS更新的情况下出现这个对话框  不能完成连接,由于该设备具有引导设置,HMI设备必须重启。尚未成功执行该动作。重启也不行 请教各位,我怎么连接不上啊。。。
将178设置到transfer 然后从FLEXIBLE 2007软件上点击传送 出现一个进度槽 开始连接设备  连着连着就什么也没了。而且178面板上的进度槽就不动。。。怎么回事?

网友A(2010-11-04):
老兄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B:
那是没有通讯上,西门子的HMI,除了支持RS232C和网线通讯的以外,其他的通讯方式,都需要西门子的原装线的。
感觉这一点完全的JS嘴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