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热了

楼主(2010-04-29):
我们公司点击使用的rockwell的软起动器,最近只要电机启动的时候就立马跳电,显示的故障代码是F8(控制器过热),几经查找都找不到原因,换了一块板子还是一样,恳请高手出招!多谢!!

网友A:
很有可能是内部的温度检测传感器有问题了。应该更换传感器。或者屏蔽掉这个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