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29):
求助:
      我在编程时出现“程序扫描看门狗超时错误”  是怎么回事?    加入WDR 也不行,
  一般出现这样的问题怎么处理啊?

紧急求助
QQ:694430790

网友A:
看一下程序有没有出错先。进入死循环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先把程序清空,写几条简单指令进去,OK的话,基本上能判定是程序问题。然后把程序中那些循环、中断、跳转之类的指令都删除看一下有没有出错。

网友B:
在合适的位置加WDR,在进行复杂通讯之前清一下,之后再清一下

网友C:
一般是循环处理执行的次数太多了。存在向前跳转指令时容易出现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