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30):
一、防止无线电干扰的措施

请降低载波频率,降低载波频率后如果电机有噪音和不正常及无效时,可按1-4采取措施。(原因复杂时有时要采取2个以上措施)。
1、变频器本身直接辐射。
措施:
1)将变频器套上金属箱并接地。金属箱尽量大一些,接地线要短精。
2)用专用接地线。
2、电源主回路电线成了天线,辐射电磁波。
措施:为降低电源主回路干扰,加装滤波器更有效。
3、变频器与电机间的电线成了天线,辐射电磁波。
措施:
1)电缆用四芯线(1根为接地线)。
2)散线时将电线绞合。
3)用金属套线管并接地。
4)将电缆用水泥等覆盖。
5)接如输出专用滤波器。
4、变频器及电机的接地线成了天线,辐射电磁波。
措施:
1)电缆用四芯线,1根为接地线。
2)把周围机械远离接地线(10m以上)。
3)用金属套线管并接地。
4)将接地线用链式套管保住也有效果。
二、使用变频器时造成周围电子机器误动作时应如何办
将载波频率降低,将载波频率降低后电机产生噪音或异常时,以及无效时,可采取以下1~3措施:
1、变频器以及输出入配线与机器配线间有感应噪音。
措施:信号线使用2芯双绞屏蔽线(多芯屏蔽线),屏蔽层要接地。
2、变频器内部产生的杂波通过电源侧电线进入侵入机器。
措施:
1)将变频器和机器的接地系统分开;
2)变频器电源侧设置滤波器;
3)变频器电源侧设置隔离变压器。
3、变频器主回路输入输出电缆和机器的配线感应引入杂波成分,造成机器误动作。
措施:
1)将变频主回路电源配线使用3芯电缆(其中1芯接地),单线时用多芯线或绞接线。
2)将变频器主回路电源配线(动力线)和机器的控制线分离30cm,最小20cm。无法分离时,需将两者用金属板遮挡。动力线不能和控制线安装在同一线槽或配线管中。
3)机器的信号线、电源线用绞合线。
三、变频器误动作停机时的措施
1、周围有发生浪涌电流的机器的场合。接触器、继电器、电磁阀门等电磁设备,要在其线圈上设置浪涌抑制器。离电焊机近时,要设法远离它,并将电源分开。
2、信号线没有使用指定的屏蔽绞合线时,要使用。
3、使用正确的接地方法。
1)确认接地电阻,小于10欧姆。
2)使用专用接地(接地线、接地极都专用)专用接地困难时,在公用接地极接地时要注意:
a.接地点离变频器要尽量近(接地线尽量短);
b.接地线尺寸要足够,理想的是和主回路配线一致;
c.接地点务必和其它动力线、控制信号线分离配线(不可平行布线,接地线是干扰源)。
四、变频器动作不稳定时的措施
确认并采取如下措施:
1、控制信号线有无使用屏蔽绞合线,请使用。
2、信号线和动力线至少保持20cm以上的距离,尽量不并行。
3、将频率指令信号有电压信号(0-10v)改为电流信号(0-20ma)。
五、漏电开关误动作时的措施
变频器驱动时,由高速开关来得到可变电压,高速开关产生的较大的dv/dt造成对地分布电容的高频电流,使漏电开关误动作。可采取如下措施:
1、不是防频干扰(变频器专用)的漏电开关时。
1)将设定电流提高到容许电流值。
此时的电流值是规定的额定电流时,即设定为此值。另外,以防止触电为主要目的的感度电流的设定,可由以下允许接触电压换算出感度电流
允许接触电压
种类
接触状态
允许接触电电压
第一种
人体的大部分处于水中状态
2.5v以下
第二种
人体处于明显湿润状态;金属制的装置经常和人体的一部分接触的状态
25v以下
第三种
第1、2种以下的场合平常人体的状态处于接触电压施加时危险性高。
50v以下
第四种
第1、2种以下的场合平常人体的状态处于接触电压施加时危险性低时;接触电压施加可能性没有的场合。
无限制
感度电流(a)≤允许接触电压(v) / 机器的接触电阻(ω)
(2)采取措施仍然误动作时,要换装变频器用漏电开关。
2、变频器与电机间线缆较长,与大地接近时。
1)配线时尽可能短并与大地分离布设,减少电缆对地分布电容。
2)由于电缆种类不同,分布电容也不同,选用分布电容量小的变频专用电缆也有效果。
3、使用滤波器时,配线要使滤波器接地线和零线形成环流。
4、电流电磁噪音不会成为问题,降低载波频率也有效。
六、热继电器在设定电流以下跳闸
变频器至电机的配线较长时,会因长线的漏电流被检测出来而发生此误动作。措施是输出侧装电抗器或降低载波频率。
七、电机发生振动时的措施
变频驱动时引起振动时的原因主要有主回路晶体管工作的特性及电机的延迟电流造成的平滑容性电压的变动等。
容易振荡的状况有:
1) 轻载时;
2) 负载惯性小时;
3) 电机转子参数大时;
4) 载波频率高时。
首先要确认振动原因是电气方面的还是机械方面的;如果切断电源,振动减少,可能是电气原因;在切断电源后,振动仍有,并随转数下降减小,则是机械原因。
1、 当电气原因引起振动时
1) 调整参数有时可以解决,否则按2)-3);逐步降低载波频率;将力矩补偿增益逐渐调小。
2) 调整vf特性。
3) 在变频器输入侧加ac电抗器。
2、 当机械原因引起振动时:请教机械专家,具体原因具体分析。
3、 和机械系统的固有频率引起共振时
1) 提高机械系统刚性,将固有频率调整至变频器的调速范围以外;
2) 使用变频器跳跃频率功能,躲开与机械系统固有频率相近的运行频率。
八、电机过热
1、电机电子保护功能(i2保护)是否有效。如果该功能无效时,电机过载运行时容易发热,尤其是在低速高负载(大电流)长时间运行。
2、变频器容量选择的设定与实际的变频器一致吗,该参数出场时设定是一致的,在更换主控板或参数设置不正确时要注意。当容量选择设定比实际变频器的功率器件大时,变频器额定电流已最大适用电机的额定电流也会过大设定,过载将不被检出,不只是电机,变频器也会过热,引起故障。
3、确认电机电流,超过额定电流时要减载运行。不能减载时,需要提高变频器容量。

网友A:
补充一点:误停机故障,控制线和输出线应加装磁环(绕两至三匝效果更好),能提高抗干扰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