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30):
在三菱cnc的硬件连接检查与设置执行完毕向系统送电后,显示器上的“ready”绿灯仍然不亮。而且在〔诊断〕――〔报警〕 画面上显示很多报警内容,让初次使用三菱cnc的调试工程师感到困惑。而且三菱cnc的参数多达700余种,哪些是开机时必须设置的呢?又如何解除故障报警呢?本文根据调试经验就上述问题作一说明,以期对调试工程师有所帮助。
  1.开机参数
  1.1 基本参数的设置
  原装系统开机后显示的是日文,为操作方便,先设置参数#1043=22(简体中文)。(有些系统如c64没有简体中文规格,则设置#1043=15繁体中文)。
  设置#1138=1 (随参数号选择参数)即输入参数号后,屏幕立即切换到该参数画面。
  以下是开机后必须设置的参数:
  #1001――设定是单系统还是双系统以及plc轴 的有无。
  #1002――设定nc轴及plc轴的轴数。
  #1013――设定各轴的名称。
  #1037――g代码体系与补偿类型
  (铣床: #1037=2, 车床#1037=3)
  (该参数必须在执行#1060格式化前设置)
  #1060 ――该参数特别重要。其功能是“执行系统启动的初始化”
  功能有2:其一是根据#1001——-#1043的设定值进行参数的初始化。其意义是在#1001——-#1043中已经设置了nc轴数和主轴数,在设置了#1060后,各伺服轴和主轴的参数自动显示在屏幕上。否则不调出各伺服轴和主轴的参数。
  其二是对加工程序和刀具补偿数据进行格式化。而输入标准固定循环。
  在准确的设置了#1001——-#1043参数后必须按提示设置#1060。#1155=100      #1156=100
  三菱nc系统规定 的固定信号地址如下:
  1轴原点 x18 1轴+限位 x28 1轴-限位 x20
  2轴原点 x19 2轴+限位 x29 2轴-限位 x21
  3轴原点 x1a 3轴+限位 x2a 3轴-限位 x22
  4轴原点 x1b 4轴+限位 x2b 4轴-限位 x23
  如果原点开关和限位开关占用的输入信号地址与系统规定的不同则必须通过设置参数来更改
  #2073――设置原点信号地址
  #2074――设置正限位信号地址
  #2075――设置负限位信号地址
  #1226的bit5=1(使以上设置有效)
  1.2伺服电机参数设置:
  #2219――(位置编码器分辨率)
  #2220=――(速度编码器分辨率)
  #2225=―――(电机型号)
  #2236――(所连接的回生制动电阻或电源单元型号)
  1.3与主轴有关的参数
  当系统配有主轴时必须设置下列参数:
  #1039――(设定系统有几个主轴);
  #3024――(设定所连接的主轴类型
  #3024=1.总线连接即伺服主轴)
  #3024=2    模拟输出即变频主轴)
  #3237=0004   (plg有效)
  #3238=0004 #3025=2 (编码器反馈串联通信有效。显示主轴实际转速)
  #3239――主轴伺服驱动器类型
  #3240――主轴电机类型
  #3241――所连接的制动单元或制动电阻类型
  1.4 plc参数
  #6449=00000011――plc程序中的计数器,计时器生效。
  #6450=00000101――报警信息和操作信息生效。
  #6451=00110000――plc程序通讯有效。
  三菱nc的参数多达700个,不需要也不可能在开机时全部设定,而以上参数是开机后必须设定的。
  2、开机后常见的故障报警及排除
  开机后可能在[诊断]――[报警] 画面上显示很多故障报警,而且有些报警调试与实际现象并不相同 ,需要分析判断予以解除。
  2.1 [m01 0006 xyz]――这一故障报警表明某一轴或3轴全部超过硬极限。
  现象: 实际情况是各轴尚未运动并未碰上极限开关。
  故障分析及排除:
  a. 各极限开关信号地址是按照系统规定连接,但接成了常开点,系统因此检测到了过行程故障。
  处置: 只需将极限开关接成了常闭点,该故障消除。
  b. 各极限开关信号地址不是按照系统规定连接。
  处置:设置参数#2073,#2074,#2075,#1226 ,将极限开关信号接成了常闭点。
  2.2
  [s02 2219   xyz] ,
  [s02 2220   xyz] ,
  [s02 2225   xyz],
  [s02 2236   xyz]――初始参数设置错误。
  处置: 这表示开机后设定的伺服参数不对,要根据电机或编码器型号进行设置。
  2.3 [y03 mcp   xyz]――伺服驱动器未安装
  现象:实际情况是伺服驱动器已安装,为什么会出现这类报警?
  分析和处置:
  1. 各连接电缆未插紧,将各电缆拔下后重新插紧。
  2. 某条电缆有故障,更换电缆。
  3. 上电顺序不对。应该先上伺服系统电,最后对控制器上电。
  4.驱动器的轴号正确设定. 或终端插头未连接.
  2.4    [z55-ri/o未连接]
  现象:实际情况是系统根本未有配备ri/o.而另一情况是系统确实配备了ri/o而且连接完成。但为何还会出现这种报警?
  分析:● 上电顺序不对。先对控制器上电而后对rio上电,结果造成控制器检测不到rio.
  ●.主电缆cf10(控制器――基本i/o)连接不良。
  处置:
  1. 改变上电顺序。
  2. 将cf10电缆重新插拔上紧。
  3.检查对ri/o的供电电源。
  2.5   [emg     line]――由于连接不当引起的急停故障
  分析:可能是某连接电缆的故障也可能是连接故障。
  处置: 将各电缆重新插拔上紧。或将sh21电缆更换成r000
  电缆。一般sh21电缆内有10根线,但对于c1型驱动器必须用r000型电缆。r000电缆必须是20根线全部接满。
  2.6 [emg    srv]――因为伺服系统故障出现的急停
  分析:
  1. sh21 电缆断线可能引起该故障。sh21电缆连接不良也可能出现该故障。
  2.上电顺序不对也会出现该故障。
  处置:更换sh21电缆并按正常顺序上电。
  2.7 [ emg    plc]――由plc程序引起的急停
  处置:监视plc程序中引起的y29f=on原因,解除引起急停的故障。
  2.8   [emg    stop]―― plc   程序未运行。
  处置:1.检查控制器后面的“ncsys ”旋钮是否=1”
  将该旋钮置为“0”
  2. 在显示器上设定plc=“run”。
  3.在gx-d软件的通讯画面上执行“格式化plc内存”后,重新传入plc程序。
  2.9[u01——-无用户plc]――尚未输入plc程序
  处置:输入plc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