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脉冲采集1分钟累计的程序

楼主(2010-04-30):
为什么我在GX上模拟的时候可以累计 在打到时间要求时会清零 而写入PLC运行的时候 却编程时时清零的呢 求教!

网友A:
却编程时时清零的呢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楼主:
RST是一个复位指令 我在程序里把T0的上升沿作为他的限制 在模拟的时候只要T0时间到时时他会自动复位 但是写入PLC后 T0的上升沿的限制好像没用了 变成了时时复位

网友B:
怎么认为是时时清零的呢,D936中没有数据?
你的PLC有没有处于运行状态

楼主:
PLC肯定处于run状态的啊 数据有啊 0与1之间不停的跳变

网友C:
你的程序我上机调试了一遍,正常。能实现1分钟累计。

楼主:
可能我其他地方写错了什么吧 我再去查查

网友C:
如果你写入PLC中的程序和你图上的一样,就是可以的,没问题。

网友D:
我试了一下,可以的呀

楼主:
我想我可能是上面有东西写错了 我的整体程序是

楼主:
而且现在还碰到一个问题
这样设置好了 可是电脑仍然采集不到数据 我这边采用的是两台PLC并联上传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