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30):
公司一台设备出现问题:步进电机通电状态时会断断续续地抖动,同时有响声。在运行时没有此现象,一停止就有。关电后消失。请问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可能你设置的保持电流过大造成的,一般来说保持电流设置为运行电流的1/2

楼主:
不是我们做的设备。买的设备,一直没人动过啊?时好时坏。

网友B:
那你打电话叫厂家过来修啊?

网友A:
估计设备厂用的是便宜货,好的驱动器停机时应该感觉不到振动才对

网友C(2010-06-23):
这是干扰窜进了脉冲里了,设备里可能有高压大电流部件1

网友D:
先查线路是否有松动,否则就是驱动有问题,

网友E:
接线应没什么问题,细分器输出电流正常不或是电机本身如何?可测一下电流。

网友F:
换个驱动器看看,有时漏电电流太大了,我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一次,换了就好了

网友G:
8楼是经验之谈,建议楼主对照试试。

网友H(2010-09-25):
经验还是最重要的啊

网友I:
换一个能自动减流的驱动器`试试`

网友J:
驱动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