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30):
我这里的设备室通过触摸屏更改工艺时间的,触摸屏输入的时间是200秒,在线监测程序的结果如图片。

输入的是200,内存地址里显示的也是200,转化为BCD码后输入另一个地址,显示就是16#0200了,下面将该地址与8192相加,监测该地址的结果是512(16进制的200对应的10进制数)然后加上8192,输出结果是8704,将存放结果的地址写在计时器的时间位置,就是3M20S(也就是200秒)。

此段程序我看不懂,请高手详细说明一下,谢谢。在线监测的情况就是附件上的图片。
本人菜鸟,不胜感激。

1、转化BCD码的作用
2、监测显示的值时而是16进制(16#0200),时而是十进制(512),为什么?
3、加8192的作用
4、8704与3M20S的对应关系是什么。

网友A:
1、因为S5time数据类型是由3位BCD码+时基组成
2、请Google关于BCD码基础知识。
3、8192相当于给数据的第13位置1,这样其12,13位组成的时基代码为10,即时基为秒。
4、8704的16进制代码为2200,前面已经说过,S5time由3位BCD码+时基组成,而3中又描述过时基为秒,因此2200就相当于200秒,200秒=3分20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