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问题

楼主(2010-04-30):
继电器有的像图上只有一个A2表示线圈。
但是有的接线图上像两个红圈表示有两个触点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有十多年基本没与接触器打交到了,我以前用到的,主要是老型号的接触器(CJ10为主),没有标注文字符号。

  楼主上图中,只有一个A2吗?A2表示线圈的一个接线端,另一个接线端应当是A1;
  下图的两个红圈,应当表示的是“线圈”的两个接线端子(一个线圈的两端)。
  难怪那天在论坛上,看到这样一个图形,当时还没理解;这种画法,应当是接线示意图。我一般是用原理图的触点、线圈符号画接线图,不完全表示其实际位置。

  另外,楼主给出的似乎是接触器型号(未查对),继电器与接触器有区别。

网友B:
你看另一头!
这是接触器,不是继电器!

网友C:
上一个面有A1端

网友D:
这是接触器,不是继电器,A1\A2表示线圈的两个接线端,红圈表示线圈额定电压是AC380V,蓝圈表示线圈额定电压是AC220V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是接触器,不是继电器,A1\A2表示线圈的两个接线端,红圈表示线圈额定电压是AC380V,蓝圈表示线圈额定电压是AC220V

网友F:
这是接触器的电源接线端子;

网友G:
怕弄错的话,用万用表测一下不就知道了,一般线圈500欧左右吧

网友H:
A1和A2是直通的!

网友I:
楼上的说法不对,有阻值的,型号不一样,阻值大小也不一样!

网友J:
A1和A2怎么能是直通呢?A1 A2是线圈的阻值

网友K:
找个接触器看下,量量就清楚了。

网友L:
cj10系列交流接触器有一个A1和两个A2。两个A2是一样的。

网友M:
直通不就短路了吗,电源必须有负载,不能直通

网友N:
13楼是对的。

老式的CJ10接触器线圈采用对角接线,我认为可能是为了替换老式的CJ10接触器而增加了一个A2。搂主拆开看看就知道了,两个A2是相通的。

网友O:
两侧的A2是同一个端子。

网友P:
A1、A2是接触器线圈的接线端子,老式接触器有两个线圈接线端子在同一侧的,也有接触器的两个线圈接线端子在两侧的;你图上的应该是A1一个,A2两个。接线时A1、A2接控制电源。两个A2是同一个端子。

网友Q:
这是接触器下面的是资料

CJX2交流接触器(LC1-D交流接触器) CJX2交流接触器适用范围(LC1-D交流接触器适用范围): CJX2交流接触器(LC1-D交流接触器)适用于交流50Hz或60Hz,电压至660V,电流至95A的电路中,供远距离接通与分段电路及频繁起动、控制交流电动机,接触器还可加装积木式辅助触头组,空气延时头、机械联锁机构等附件、组成延时接触器、可逆接触器、星三角起动器,并且可以和热继电器直接安装组成电磁启动器。 CJX2交流接触器结构特征(LC1-D交流接触器结构特征): CJX2交流接触器(LC1-D交流接触器)为组合式模块式结构。直动式磁系统位于触头系统的下方。接触器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半部分由绝缘基座、触头支架、衔铁、动静触头、塔形反作用弹簧等组成,下半部分由绝缘基座、线圈、铁芯及缓冲橡胶垫组成,上五基座由两只螺钉紧固成为一个整体。当上下基座分开时,所有零部件均不会自动脱落,因此更换线圈非常方便。 CJX2交流接触器(LC1-D交流接触器)为双断点桥式结构,具有3对(或4对)动合主触头及1对动合(或动断)辅助触头(40~95A规格具有1常开1常闭辅助触头)。若需增加辅助触头,可以再接触器顶部加装辅助触头组,辅助触头组有2对触头和4对触头两种结构,其动合、动断触头可任意组合,还可以再接触器两侧各加装一组辅助触头组。 CJX2交流接触器(LC1-D交流接触器)为模块式结构,功能组合齐全。在其顶部加装空气延时头,即可成为延时接触器;由2台接触器加装机械联锁功能部件,即可组成可逆接触器;热继电器与接触器组装后可成为磁力起动器;接触器顶部加装专用限流触头组及限流电阻即可成为切换电容接触器;3台接触器及空气延进头、辅助触头组可组合成星三角起动器,加装辅助触头可组成接触器式继电器等。 CJX2交流接触器(LC1-D交流接触器)头采用优质银基合金材料,具有抗熔焊及耐电磨损能力。采用大触头开距参数、铁磁引弧片、封闭气室、压缩空气气吹灭弧有利电弧熄灭,从而提高了触头电寿命,特别是用于鼠笼型时电动机的反接制动,反向和密接通断时,寿命有明显提高。 CJX2交流接触器型号含义(LC1-D交流接触器型号含义): CJX2—□□/□□ CJ ——交流接触器 X ——小型 2 ——设计序号 –□——AC-3使用类别下额定工作电压为380V时的额定工作电流 □—— 带机械联锁加N (可逆接触器) / □——常开辅助触头数 □——常闭辅助触头数 CJX2交流接触器工作条件(LC1-D交流接触器工作条件):海拔高度:周围空气温度安装地点的海拔不超过2000m. 周围空气温度上限为+40℃,且24h内平均值不超过+35℃,周围空气温度下限为-5℃。 大气条件:安装地点的空气相对湿度,在最高温度为+40℃时不超过50%;在最低温度不可允许有较高相对湿度,最湿月的月平最低温度不超过+25℃,该月的月平均最大相对湿度不超过90%,由于温度变化在产品上发生的凝露的情况必须采取措施; 污染等级:3级; 安装类别:III类; 安装条件:安装面与垂直面的倾斜度不大于±5°。 冲动振动:产品应安装和使用在无显著摇动和冲击、振动的地方。 CJX2交流接触器主要技术参数(LC1-D交流接触器主要技术参数):额定绝缘电压:660V AC-3 、380V时额定电流对应三相鼠笼型电机容量KW: 380V额定电流(A): 9、 12、 16(18)、 25、 32、 40、 50、 63、 80、 95 控制单相电动机容量KW:0.75、1.1、 1.5、 2.2、 3.0、 3.7、 5.5、 --、 ----、 --- 220V 三相鼠笼电机 KW:2.2、 3.0、 4.0、 5.5、 7.5、 11、 15、 18.5、22、 25 380V 三相鼠笼电机 KW:4.0、 5.5、 7.5、 11、 15、 18.5、 22、 30、 37、 45 660V 三相鼠笼电机 KW:5.5、 7.5、 9.0、 15、 18.5、 30、 33、 37、 45、 45 可接通最大电流:10倍额定电流(AC-3 ,380V) 可断开最大电流:8倍额定电流(AC-3 ,380V) AC-4电寿命:CJX2-09~32 20万次; CJX2-40\50\65 15万次 ; CJX2-80\95 10万次 AC-3电寿命:CJX2-09~32 100万次; CJX2-40\50\65 80万次 ; CJX2-80\95 (LC1-D80-D95) 60万次机械寿命: CJX2-09~32(LC1-D09,LC1-D12 -D32) 10百万次; CJX2-40\50\65(LC1-D40 -D65) 8百万次 ; CJX2-80\95 (LC1-D801-D95) 10百万次香港施耐德‖施耐德电气(香港) CJX2交流接触器外形尺寸(长×宽×高): LC1交流接触器外形尺寸(长×宽×高): CJX2-09~18: 73×47×82 CJX2-25: 83×58×96 CJX2-32: 83×58×101 CJX2-40~65: 128×79×116 CJX2-80~95: 128×79×128 CJX2交流接触器安装尺寸(长×宽×直径): LC1交流接触器安装尺寸(长×宽×直径): CJX2-09~18: 50~60 × 35 × 2—Φ4.5 ; 或 35 mm卡轨安装 CJX2-25~32: 50~60 × 40 × 2—Φ4.5 ; 或 35 mm卡轨安装 CJX2-40~95: 100~110 × 40 × 2—Φ6.5 ; 或 75 mm卡轨安装 香港施耐德‖施耐德电气(香港) LC1线圈主要技术参数: CJX2线圈主要技术参数:额定控制电源电压Us(V):24、48、110、127、220、240、380、415、440、480、500、600、660V 吸合电压:(0.85~1.1) Us 释放电压:(0.2~0.75) Us 吸合时间:CJX2-09~18 —— 12~22 ms CJX2-25~40 —— 15~24 ms CJX2-50~80 —— 20~26 ms CJX2-95 —— 20~35 ms 释放时间:CJX2-09~18 —— 4~12 ms CJX2-25~40 —— 5~19 ms CJX2-50~80 —— 8~12 ms CJX2-95 —— 6~20 ms 最高操作频率:3600(次/h) CJX2-09线圈220V‖CJX2-09线圈380V‖CJX2-12线圈220V‖CJX2-12线圈380V‖CJX2-18线圈220V‖CJX2-18线圈380V‖CJX2-25线圈220V‖CJX2-25线圈380V‖CJX2-32线圈220V‖CJX2-32线圈380V‖CJX2-40线圈220V‖CJX2-50线圈380V‖CJX2-65线圈220V‖CJX2-65线圈380V‖CJX2-80线圈220V‖CJX2-80线圈380V‖CJX2-95线圈220V‖CJX2-95线圈380V LC1-D09线圈220V‖LC1-D09线圈380V‖LC1-D12线圈220V‖LC1-D12线圈380V‖LC1-D18线圈220V‖LC1-D18线圈380V‖LC1-D25线圈220V‖LC1-D25线圈380V‖LC1-D32线圈220V‖LC1-D32线圈380V‖LC1-D40线圈220V‖LC1-D50线圈380V‖LC1-D65线圈220V‖LC1-D65线圈380V‖LC1-D80线圈220V‖LC1-D80线圈380V‖LC1-D95线圈220V‖LC1-D95线圈380V‖香港施耐德‖施耐德电气(香港)

网友R:
引用 网友D:
这是接触器,不是继电器,A1\A2表示线圈的两个接线端,红圈表示线圈额定电压是AC380V,蓝圈表示线圈额定电压是AC220V
学习

网友S:
n你这是没有辅助触点的,根据你的图继电器上面还有一个辅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