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30):
伺服牵引机可以实现0.1mm的精度吗?

网友A:
如果是牵引机,那问题是机械精度了。电机不是问题。还有料是软还是硬。

网友B:
应该没问题

网友C:
伺服电机编码器分辨率都很高,对电气来说,精度能达到,这也要考虑机械的

网友D:
工程系统的精度是电气和机械一起决定的。

网友D:
举个例子,游标卡尺可以通过机械结构做到高精试的测量。机械结构好,精试也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