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正反转连接

楼主(2010-04-30):
电路新手请教问题,不考虑热机,电机,线序的接线。请好心有技术的人帮我连接一下控制的方框那部分。附件是CAD图。几根线就可以了。我想看看对不对。

网友A:
又是一个来找人帮做作业的人,郁闷

网友B:
这么简单的东西都不会自己做,将来你到工作岗位后怎么办????!!!!

现在不努力,将来徒生悲!!!!!!!!

网友C:
刚刚查了一下,你这个问题已经问了一次,具体是哪里不清楚呢?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Boardid=8&ID=238882

   画接线图,起码的要求是,能够按原理图走通;比如,SB2与KM1的一个常开点并联,就是把两者的两端、分别用导线连起来。
  SB2与KM1并接后,其一端接KM2常闭,则又用导线连接起来;然后KM2的另一端接线圈的一端,还是用导线连起来;接下来再把线圈的另一端,连到两个线圈的公共点上(电源)。依此类推。

  你提供的图上,两个线圈并在一起,与原理图不符。
  你对线圈、常开触点、常闭触点这些概念,理解吗?如果不十分清楚,建议再了解一下。
  可以用铅笔 在纸上先画一画。

网友B:
下面有一张实物图,你自己按照图中的元件连线,实际操作这样才能真正学会技术,整天靠别人施舍永远也学不到东西。

网友B:
如果你有PCSELCAD(比思电气绘图软件),就用下面的附件练习连线。

网友C:
按楼主的思路,画一个起保停电路供参考。图上线路进行了编号(1、2),可对照查看。
大家不愿意直接回答你,是怕影响了你的学习;经过自己思考了的东西,会有不同的感受。

网友D:
唉,又是这个啊。这么简单都不会做?好好学习吧。

网友E:
找两个接触器实际接一下,再通电试试,看看结果,比纸上谈兵要好得多。

网友F:
画图画的再好也没有用,自己有时间找点两接触器,两个按钮,时间继电器呀,一些控制线,自己在那里慢慢装,装好了试试,试了以后再想想,比你问呀问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