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30):
伺服电机安装减速机后,精度会不会受到影响。

网友A:
这应该要看减速机的精度了

网友B:
肯定会有影响,精度要求高可以采用全闭环控制。

楼主:
楼上能不能简单的介绍一下全闭环的控制方式。

网友B:
闭环控制的特点是在设备移动部件装有位移测量装置,随时、不断地测量设备移动部件的实际位移,并将测量到的实际位移值反馈到CNC单元中。插补得出的指令位移与设备移动部件的实际位移相比较,跟据其差值控制伺服电机,进行误差修正,直到位移误差消除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