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闪

楼主(2010-05-01):
请问我房间的灯为什么有一盏老是要闪呢(亮一会他会息然后又亮),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灯,有可能是电压波动或者灯管老化!

网友B:
开关没有接在火线上

网友C:
测测电压  然后再看看是不是接触不好

网友D:
如果是日光灯,那灯管,或起辉器,不好

网友E:
1、零线进开关;2、开关绝缘性能变差;3、空气湿度大,导致开关存在泄漏电压。以上问题只有在荧光灯、节能灯才能体现出来。。

楼主:
是火线进的开关,(节能灯同白炽灯都一样我试过)

网友F:
线路接触不良造成的

网友G:
线路有松动,查一下

网友H:
电源正常吗,也许是接触不好

网友I:
如果是日光灯,可把启辉器里的电容去掉就OK。

网友J:
有很大的可能性是接触不良的问题

网友K:
最大可能是零线松动

网友L:
你可以看下是不是灯开关的位置比较潮湿,造成了灯开关绝缘降低引起的灯闪。
你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就是灯开关潮湿引起的。

网友M:
零线接开关的话,就会发生上述现象。
其他原因很少发生。
只有灯管到了寿命或者质量不好才会发生。

网友N: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灯

网友O:
希望楼主能把处理结果反馈回来,大家有个明了

网友P(2010-06-02):
线头松动了

网友Q(2010-07-12):
一般还是线路问题而是起辉器问题。

网友R:
更换个灯管试试,如果还是闪就是线路问题,不再闪就是灯管问题

网友S:
引用 网友B:
开关没有接在火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