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01):
小弟刚刚接触plc,还有很多不明白的东西,现在说下我问题:

我想用S7-200采集红外光电开关,可是,这个怎么接呢?

我在网上查了下,准备用源型输入,就是把公共端(1M和2M)接成M(就是24V的—),然后用plc的24v输出给红外光电开关供电,并将光电开关的输入和Ix.x相接,这样行吗?当光电开关输出高电平时,Ix.x对应的寄存器也就是1,是这样吗?

再说下光电开关的工作原理,我先的是3线的开关(电源(10--30v),地,输出),当有物体靠近时,输出为高电平,哈哈,如果可行的话,我现在就去买光电开关啦,谢谢高手。。

楼主:
在线等待高手现身。。。

楼主:
怎么不能上传图片?级别太低的原因?
我想把光电开关的原理图放上来,哈哈

楼主:
原理图在这儿呢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489925924
我选PNP型的,热心的朋友帮我看下哦,感激涕零

楼主:
我选了NPN型的。。哈哈,不好意思啊

网友A:
你用源型就得选PNP的,光电开关三根线,+V接PLC24V电源正,OV接—,OUT接PLC的输入,也就是你说的Ix.x

网友B:
自我学习和自我成长!

网友C(2017-07-18):
如果是NPN则应在光电输出的引脚(到PLC的I)到+24v电源之间接一个10K左右的假负载电阻,否则有可能信号不变!

网友D:
楼上说的是对的;如果你用源型就在光电开关的24V+与信号线之间或者在24V+与PLC的Ix.y之间并一个10K左右的电阻;当然光电开关的输出NPN的话你要将输入接成漏型即M点接24V+才可以;光电开关PNP输出的话就要接成源型;当然如果光电开关用继电输出的话就没这个部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