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发电机问题

楼主(2010-05-01):
请问各位师傅300KW的发电机能带动185KW-6的电机吗电机额定电流334A,发电机额定580A,电机是软启动。

网友A:
有软启动或降压启动装置的话就可以,前提是其他的负载与该负载的总和不能超过发电机容量的80%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我们用的是软启动,别的负载不带,只带动这台185KW的水泵。

网友B:
必须有软启动或降压启动装置

网友C:
使用软启动启动时,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2.5倍,你的发电机580A输出电流,电机启动电流最大值是835A,可能还会更大,有点悬~~

网友D(2011-06-20):
能的,需要精确的调试,呵呵,我做了10年发电机技术,这些是小问题,,找我吧,一定给你解决4376482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