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小儿科的问题

楼主(2010-05-01):
小型继电器 220V 5A AC HH51型 , 其节点能驱动AC 380V 额定电流100A的接触器吗?
其中考虑的一个节点容量问题 这个容量是指线圈额定电流?还是指节点所能承载的最大电流 ?
我想应该是节点所能承载的最大电流  那么这个继电器型号规格上有标注吗 或者怎么计算。
我有点糊涂 望指点迷津。

网友A:
额定电流100A接触器触点所能承载的最大电流

网友B:
主要看你接触器线圈的电压及电流;

网友C:
要看线圈的电流、电源

网友D:
   如果HH51触点的额定电流是5A(220V 5A AC HH51型),就触点容量来说,能够带AC 380V 额定电流100A的接触器。
   但,我查得HH51“用于交流50/60Hz、电压为220V及以下,或直流110V及以下的电路中”(未找到额定电流)。
   如果确实,则一般不可用于AC380V回路中;若需试用,则应注意触头间的间距等,以满足灭弧、耐压要求。

网友E:
我昨天就有应用,没事,但必须用HH52P的两个触点串起来以增加触头间距,这样使用起来保险

网友F:
绝对可以的

网友G:
小型继电器 220V 5A AC HH51型:这个应该表示的意思是:触头能承受的最大容量是,220V时5A。?
AC 380V 额定电流100A的接触器:此线圈是24V?220V?还是380V?看不出来呀

网友H:
如果你用的接触器线包是AC220的就可以,380的就用2触点串起来

网友I:
用HH52P小型继电器过度去驱动一只一百安接触器很轻松。现在新型接触器如CJX2型基本就是低噪节能型工作电流是毫安级。我将其用在点焊机控制线路多年工作次数已超过十几万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