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01):
原机显示过流查5v电源电容坏,更换后各路电压正常.试机正常,断电后再试显示过流故障.换主板无作用,换排线也无作用,无意间将铬铁靠近3842显示正常也能正常使用,后来将开关电源的元件基本全换了故障依然.存在,现在毫无对策.各位能给点意见吗?

网友A:
测一下开关电源各路的供电电压都正常吗?比如正负15V有否偏离?注意检查3842的8脚、3脚的外接电容元件有无虚焊,产生干扰?

楼主:
15v为17.5v.其它都正常,3842外围元件基本换齐.故障依旧.

网友A:
5v电容坏,曾导致其它各路供电的异常升高,可能造成电流互感器的损坏,检查电流互感器四引线的静态输出,对比三路有无不同,若有不同,互感器有损坏.若为四引线元件,静态信号输出脚电压应为0V.

楼主:
不知什么原因放到今天竟然正常了,试了三十多次都没出问题.各电压也沒见有变化,太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