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02):
如何解决小型通用继电器的磁粘连问题,我现在碰到了一个问题就是继电器上没有电压了,可他还要粘牢,不脏没油

网友A:
剩磁大,主要是中心磁柱的空隙小了

网友B:
跟换质量好一些的中继

网友C:
买那个WINGLOD的隔离继电器,性价比高,体积小。

网友D:
磁粘连?确定就改产品--不用他的

网友E:
质量差,更换吧

网友F:
一般不会有这样的问题,要有就是油粘主了,在不就是继电器质量不好,换一个好的就可以了。

网友G:
什么类型或型号的继电器?

楼主:
就是HH53P,直流12V的我用在自停上的,光电动作后,继电器线圈上没有电压了可触点不复位,更换后,能用,过了一陈又不行更换后能用,可时间不长,换了好多种了就是这样,我的电压负极是接地的,不知跟这有没有关系,各位高手帮忙研究下

网友D:
哈哈 触点粘了,换大点继电器

网友H:
要分清楚是触点的粘连还是线圈铁芯粘连,若是触点粘连则说明触点小,更换大容量的

网友I:
可能是触点粘住了,以前电梯上用了好多直流接触器,没发现剩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