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利普变频器死机

楼主(2010-05-02):
有一台37KW海利普变频器会出现死机现形,电机停行止工作,按任何键都无用,显示停机时的数字。关掉电源再开机又可运行。请多指教;谢谢

谢谢咸老师的解答,使我有了很大见长。我们的机器用了3年多了是不是CPU/5V电源不足换一下CPU电容???

网友A:
这样的情况很少碰到。不像故障保护造成的“死机”。故障出现时,检查CPU与存储器有无温升?或换掉晶振及两只小电容,试验下。或用酒精棉球为有温升元件,降温,看能不能消除死机现象?若有效,更换温升元件。
死机时,测量CPU复位脚直流电位,是否正常。若有正常,更换该引脚电容。

网友B(2017-04-08):
重点检查CPU复位电路,可试着把晶振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