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柜炸了怎么回事

楼主(2010-05-02):
我公司有个电容柜在运行当中,突然炸了,以下是图片。各们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呢?接触器上端是保险好还是用开关好?

网友A:
用开关好

网友B:
空开包含了保险的功能

网友C:
浪涌太大了?

网友D:
请问你们的负载主要是什么。这个很重要。可以帮你分析分析。

网友E:
接触器上面的一排是什么啊?

网友F:
保险质量不好 质量好的保险不会出现瓷瓶爆破

网友G:
用保险好

网友D:
从相片上看熔断器63A的。电容是30千乏的。是不是电容坏因起熔断器相间拉氟短路。一般熔断器之间要有绝缘板隔离。你们这里没有。所以有大的短路电流时容易产生相间拉氟短路。解决的办法有两。一是把熔断器的距离拉开。二是用63A的DZ47开关替换熔断器。

网友H:
引用 网友D:
从相片上看熔断器63A的。电容是30千乏的。是不是电容坏因起熔断器相间拉氟短路。一般熔断器之间要有绝缘板隔离。你们这里没有。所以有大的短路电流时容易产生相间拉氟短路。解决的办法有两。一是把熔断器的距离拉开。二是用63A的DZ47开关替换熔断器。
看来是拉弧引起的,主要是电容吸合的瞬间电流太大了,从图片来看,你少装了一个东东(电抗,在电容和接触器之间),小电容没有问题,大了就会有这种现象出现。
另:用小型断路器(DZ47系列)代替保险的做法不妥,你看一下它的极限分断能力(6000A,真的假的鬼知道,怀疑……)跟保险差太多了,万一触点溶住的话,哈哈,看好戏哦!

楼主:
负载基本上是感性的,电熔是125A,电容50KAR.电容没有坏,估计还是(谐)波太大造成。有没有人认同。

网友D:
如果是感性谐波一般不会高,那你们节能灯用的多吗。最好用谐波仪测量一下。谐波造成有可能。要确定一定要测量。

网友H:
引用 楼主:
负载基本上是感性的,电熔是125A,电容50KAR.电容没有坏,估计还是(谐)波太大造成。有没有人认同。

谐波,那也要看是多少的(3。5。7。9。11。13……)
谐波大的话,你的电容应该会坏的很快,不要什么都怪谐波,我公司的变压器是630KVA,安装了变频器的负载就占60%,也没有做谐波治理,就是电容器坏的很厉害,后来电容器换成525V电压等级的就什么问题也没有。
(谐波:我很冤,怎么一出问题责任都是我的。)

网友I:
应该是拉弧了,不要用保险,用开关。

网友D:
13楼的这位的单位既然变频器多。5次谐波一定高。烧电容就不奇怪了。提高电压等级是可以推迟电容损坏。但解决不了问题。电容迟早还会坏。而且也会耗电。你可以测量一下电容的电流。在有谐波的情况下。电容的电流会大于它的额定电流。这个大于的电流就是耗电的电流。如果治理谐波你们单位的电费会降低。你可以先测量一下电流。

网友J:
将保险改成有外壳保护那种,很多的买.补偿柜一般不用这些保险了这都是因为厂家太垃圾了

网友K:
换种保险试试吧

网友L:
看来是拉弧引起的,主要是电容吸合的瞬间电流太大了,从图片来看,你少装了一个东东(电抗,在电容和接触器之间),小电容没有问题,大了就会有这种现象出现

网友M:
13楼的朋友说的有理,也许是谐波引起的,但绝不能一有问题就推给谐波。

网友N:
与10楼看法一样

网友O:
是个电容补偿柜吧,应该是先发热然后引起了短路

网友P:
巡检没及时,并且同意21楼的说法

网友Q:
你的负载有谐波,你有没中频,高频设备,变频器多了也会这样

网友R:
屡见不鲜了

网友S:
电容投入柜要经常检查各接线头端子等接触情况,时间长了有些经过频繁的跳动会产生元件松动的情况,这样在投入时会打火,
最后慢慢变成上电打火,电弧拉火短路。。。。。嘭。。。。

网友T:
应该是用保险好,你公司用的保险是不是容量过大,当电容在投切过程中,一般会产生大的浪涌和电流、

网友U:
断路器,保险,接触器,电容。

网友V:
建议
1,建议用空气开关,选型根据负荷情况来定大小。
2,建议用无涌流投切开关来代替接触器。

网友W:
是不是负载中有比较大的直流调速系统,

网友X:
电抗器是不是下面图片这样的?自愈式并联补偿电容器要串联电抗器的话,是不是每相要串联一只啊?那样的话,每台电容要串联3只啊

网友Y:
不要用保险,用Z-47的开关好了,

网友Z:
我看为相间电弧短路引起爆炸,原则上电容要求一组要有一个保险,而且每个电容要做到有单独的熔丝,原因防止一个或一组电容故障影响其它电容以及全厂供电的可靠性。

楼主:
引用 网友L:
看来是拉弧引起的,主要是电容吸合的瞬间电流太大了,从图片来看,你少装了一个东东(电抗,在电容和接触器之间),小电容没有问题,大了就会有这种现象出现
现在就是在和厂家讨论这个问题,图纸上有但实际中没有抗谐波的。

楼主:
21 楼说的不对,如是发热的话我的风扇会启动的,电柜里装有温控探头来控制温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Q:
你的负载有谐波,你有没中频,高频设备,变频器多了也会这样
基本上都是感性负载

网友AA:
柜子做的太假,第一用的电容太大,应该多用几组小一点的,大的易坏,第二 这么大的电容没用电抗器,第三没用热继电器,第四电容柜的熔断器和接触器最好安装在绝缘板上,而不是铁板上,第五应该用速熔型的熔断器,找厂家给你解决吧,你要是用我们厂的就不会有这种情况了,你那主要是谐波大,导致电压电流不稳定所致的。

网友AB:
同意10楼的说法,不应用断路器代替熔断器的

网友AC:
可能是谐波引起。

网友AD(2010-06-02):
可能系统产生了谐波

网友AE:
同意35楼的说法

网友AF:
接触器上端一排是熔断器  现在一般都用空开  另外那种老式电容现在最好换掉一般爆炸是浪涌电流过大或者过压引起的  常规老式的电容补偿柜都安有电抗器的怎么没有看见啊

楼主(2010-12-17):
前几天又炸了一次!怎么办呀!

网友AG:
先不要投了,因为谐波会把电容放电电流放大,才会爆炸。我这里原来和你现在一样,我改造以后就好了,功率因数在0.90以上,运行2年没出现问题。

网友AH:
可能是谐波造成的。是不是变频器用的多了,这样电网中易产生谐波。

网友AI:
这种问题我遇到过,还是新进的设备,从一开始就是烧接触器坏空气开关,限流电抗器,最很的一次就是把总开关都烧坏了(630 A),,厂家一直说是螺丝没有上紧导致发热,烧坏的,弄的我们整天紧螺丝一点都不管用,直到有一天我们发现电容没有电流全部换掉以后什么问题也没有出过,现在用的一直很好,奇怪的是在我们车间的那两个配电室带的全是变频器,并且功率还很大,电容就坏了一个,其余的什么也没有坏,直到现在我们也没有弄明白,是怎么回事。我建议楼主还是多观察一下电容的运行电流,是在不行换掉省的出安全问题,电业局罚款什么的,仅供参考!

网友AJ(2011-11-06):
引用 网友AG:
先不要投了,因为谐波会把电容放电电流放大,才会爆炸。我这里原来和你现在一样,我改造以后就好了,功率因数在0.90以上,运行2年没出现问题。
请教44楼的老师,您是怎样改造的?谢谢。

网友AK:
1,赶快加装电抗器。在接触器与电容间串上电抗器。
2,各位同仁,空开是不可以完全代替熔断器的!
3,电容的质量也要注意,请用质量好的电容。

网友AD(2012-01-13):
如何谐波大,就要治理

网友AF(2012-04-20):
估计是巡检不到  这种问题是常见的 一般都是浪涌电流过大引起的建议在熔断器与接触器之间加装电抗器。。电抗器可以有效的抑制电流的陡升陡降。。。。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AL:
在06年,那时候基本上每个月一次这样的结果!后来改成开关了,就没事了!

网友AM:
应该装电抗器

网友AN:
浪涌冲击造成的,一般在没有安装电抗器保护的补偿柜 突然合上主供电 就会出现这情况。换空开不妥, 特别是在电压电流波动大的主线路..

网友AL:
我在以前的企业电容柜在坏掉的过程中,很响的,然后还有火苗的出现!

网友AO(2012-05-26):
改吧!用空开!我们单位也炸过!

网友AP:
呵呵,我们那配电柜对顶母排晚上12点多突然就爆炸了,场面惨不忍睹abc三相莫名其妙就拉弧了,bc相严重点,现场没发现能导致短路因素。灰尘不是很多,没发现小动物等其他东西,湿度也不大。用砂纸打磨恢复后正常。

网友AQ(2013-12-04):
嗯 ,装电抗器

网友AR(2014-03-25):
补偿电容器先坏的,可能是质量问题,查看其他电容器是否有鼓胀的现象,若有应更换,避免爆炸现象发生。

网友AS:
同意35楼

网友AT(2014-05-07):
你这是低压大电流无功补偿装置啊!我以前搞过一次,不过我们的设计比你这图上的多加了一个电抗器,那种铁圈圈似的。可能是拉弧导致炸掉的,没有限流的器件

网友AU:
本人认为要重点检查下放电装置是否 没有放电,电容每投入前不许充分放电后才能再投入,否则就会造成相间短路。

网友AV:
引用 网友AU:
本人认为要重点检查下放电装置是否 没有放电,电容每投入前不许充分放电后才能再投入,否则就会造成相间短路。
希望楼主采纳

网友AW:
引用 网友B:
空开包含了保险的功能
在这里不可以用断路器,因为小规格的断路器分断能力有限,因此靠近电源变压器的场合,小电流负载的短路保护要用熔断器。

网友AW:
引用 网友AL:
在06年,那时候基本上每个月一次这样的结果!后来改成开关了,就没事了!
用的什么开关?型号?

网友AW:
又仔细看了下图片,所用接触器应该是投切电容的专用接触器,这样可以不用电抗器。那么楼主所说的爆炸,是电容爆炸?熔断器熔芯爆炸?熔断器接触刀处短路爆炸?电容质量问题,用了伪劣熔断器,熔断器之间距离太小应装隔离板。
不建议用断路器,如要用断路器一定要用高分断能力的,要根据变压器容量来初步确定最大短路电流,然后所用断路器的分断能力要大于该值。

网友AX(2014-08-21):
同意35#楼主,的确电容柜装的有点差,现在配的基本上都是断路器,你们柜子如果只有那一级保护的话还采用老方法,最彻底解决问题的方法就重新配柜

网友AY:
回复 网友H:
你电压等级上升了吧?是不是电容容量增大了?

网友AZ:
这是熔断器的弊端,熔断器在断开后如果里边的填充物不够好的话,熔断的电弧会喷溅出来,造成相间短路,这是熔断器的缺点,没办法,最好用小型断路器。我一直就没有用过这种的。

网友BA:
熔断器的质量有关,以前我们也经历过,也请专业的人来查过谐波,最后,还是换正规的熔断器,记得是好多产品质量是不一样的,我们换了一个品牌的就没炸过了。

网友BB:
引用 网友P:
巡检没及时,并且同意21楼的说法
不能什么都赖巡检!这故障是巡检能避免的吗?你是做办公室的干部吧?

网友BC:
熔断器始终没有空开好。

网友BD: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事故,当时是接触器不知什么原因,咔咔频繁动作,没几下就放炮了,后来分析可能是电容不断的充电放电而造成浪涌电流过大造成的。

网友AL(2014-09-22):
呵呵,你们单位的变频器太多了,引起的,没什么大不了了。

网友BE:
在我们单位也是这样的,后来全部都改了空开了,应该是过电压造成的!!

网友AU:
本人认为要重点检查下电容放电装置是否存在没有放电,必须检查放电电阻及专用电容接触器放电装置,电容每次投入前,必须充分放电后才能再投入,否则就会造成相间短路。

网友BF:
我们原来是用熔断器,也出现类似情况,立马改为断路器后就很少出现这样情况了

网友BG:
遇见过这样的情况,熔断器的质量有关,换上质量好点就行了。夏天温度高电容也会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