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手请教

楼主(2010-05-02):
请问师傅为什么我把PLC里面的梯形图已经读出一篇.我已为里面应该是空白的.可我在试一下.却仍然还可以读出一篇.第2次.第3次.....都还可以读出.这是为什么啊.啊!谢谢!

网友A:
读出一万次也在里面
你的认为不对

网友B:
你是读出,不是清除。

网友C:
你的“读出”就好像复制文件似的,原程序是不会动的,新建个空程序下载到PLC里,PLC里原有的程序就没有了

网友D:
楼上说得很对读出就是复制,要么下载个空程序到PLC,要么使用软件里的清除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