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02):
达到牵引的高精度。

网友A:
实现伺服电机的全闭环控制.一般伺服放大器不具运算功能,只接入脉冲输入,实现伺服电机的全闭环控制就要让反馈脉冲到定位模块,只要做到这点,基本上实现实现伺服电机的全闭环控制。

网友B(2010-08-30):
现在很多的伺服电机都带有全闭环功能,比如三洋,松下,安川等等。使用伺服自带的全闭环功能时,需要外接编码器给伺服驱动器,然后设置好相应的模式与参数就可以。  我以前就做过松下伺服外接光栅尺的系统,那个时候带全闭环功能的伺服还需要特别订购,现在好像松下A5系列的伺服都是标准搭载的功能了。

网友C:
全闭环需要光栅尺反馈信号,然后与驱动器比对,做到实时纠正。

网友D(2014-08-01):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正好买了松下的A5系列电机,也买了光栅,是不是选择全闭环模式,然后将光栅接到驱动器的接口上,上位机直接给信号就是全闭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