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异模块

楼主(2010-05-03):
A系列PLC输入模块上又插了一个模块,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工作原理。听说是通信模块。说见图。大虾们帮帮我呀,是什么模块,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模块?模块名:B7A
上次发了一次大家都说看不清,这次又发了。

网友A:
不知道什么品牌的PLC,不好说起什么作用。去该PLC官网查查,应该有所帮助

网友B:
A系列的,没见过这个东西,是插在什么模块上的?

网友C:
供参考
此类产品在国内用量在上升,但器件成本较高,供货周期长;好处省时省力,故障率低,工期短,效率高;
实际上全盘考虑还是省钱的,尤其以时间(场地)作为金钱的企业,
由于资料太大,节录供参考,如需资料---留mail

网友C:
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模块?
猜
1。用它的全是输入,接线端子分散到现场------理由:照片右侧的没用它
2。控制柜没地方了
3。追加模块没地方了,三菱PLC又没有(不清楚)相应的B7A单元

网友D:
B7A是OMRON的;

网友E:
B7A系列的接口模块

网友C:
哈哈 是不是欧姆龙的-----拔下来找OMRON标识

网友F:
我在图中没找到 “B7A” 的字样,也没找到欧姆龙的表示,3个模块,左边两块都有三菱标志,最右一块,也有一个 “A” 字,希望楼主把发个完整的图出来,发这个图,什么都看不到。
先去欧姆龙官方查验一下。

网友F:
查了一下,欧姆龙确实有这样一个工业控制的原件。

网友G:
呵呵,学习了,各位大侠可要多多讨论这种问题啊,受益匪浅。

网友C:
楼上的图不是楼主要的-------看接线就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F:
查了一下,欧姆龙确实有这样一个工业控制的原件。
你发的是终端接线模块

楼主:
以上是接线图。是OMRON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此类产品在国内用量在上升,但器件成本较高,供货周期长;好处省时省力,故障率低,工期短,效率高;
实际上全盘考虑还是省钱的,尤其以时间(场地)作为金钱的企业,

由于资料太大,节录供参考,如需资料---留mail

谢谢了,明白了

网友C:
哈哈 照相战术待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