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03):
刚刚接触恒压供水行业,是用多台泵给高层供水的,其中一台变频泵,其他几台是工频,听说这样做是为了节能,如果用户用水量少的时候,变频器转速就慢,用水量大的时候就加快变频调速,使得供水压力为一恒定值,我记得电机速度低会使得电机发热得厉害,电流会变大,那么在这里如果用水少的时候,我也低速转那也不是会发热,而且电流变大,那还会节能吗?这是其一。还有就是如果低速真的比高速的时候省电,那我为什么不选一个大点的电机,而不用多台相对功率小一号的电机,这个时候也许有人说大电机功率大,耗电大,但我这个时候大的电机转速慢了,也降下来了,那功率小的电机转速肯定比大的电机转速快了,那这样小功率电机的耗电量也会由于转速加快,而上升了,那正好和大功率电机相抵消了啊

网友A:
变频器控制普通异步电动机长期低速运转时,散热不良而发热,但用变频专用电机,就不会有这个问题;节能的问题上,一句话,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网友B:
多台电机分开工作,根据水压开泵。

网友C:
一要搞懂变频器调速的原理。二是电机的转速主要与极对数,制造工艺有关,与功率大小关系不大.

网友D:
4楼正解
转数是跟极数频率有关系
和功率大小没有关系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一要搞懂变频器调速的原理。二是电机的转速主要与极对数,制造工艺有关,与功率大小关系不大.
这是正解

网友F:
一要搞懂变频器调速的原理。二是电机的转速主要与极对数,制造工艺有关,与功率大小关系不大

网友G:
还是去补补电工学里面关于电机方面的基本知识吧?你说转速低电流大,那是过载或者堵转,变频是调速,是正常工作,只不过低速时,普通电机没有独立风扇,导致风量太小,而是电机温度高。

网友H:
请注意当水泵的转速低时,扬程达不到。

网友I:
变频器调速的原理是V/F

网友J:
你的系统控制思想是正确的,,但是过于理论化了,,缺少实际的现场工况支撑。。看你怎么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