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03):
先感谢上次帮助过我的达人们。现在我在做,s7200(cup226)与液位计连接的设计。因为第一次做液位计与PLC连接,所以我很迷茫。希望达人们解答解答

网友A:
你的液位计是模拟量的吗?因为有的液位计是开关量的点!
如果是模拟量的,请使用差压变送器或压力变送器就可以,采集4-20mA信号后处理成工程量程(例如mm水柱等)就可以了。

网友B:
没错;先讲清你的信号输出是什么:

网友C:
模拟量的就要配置一块模拟量卡了

网友D:
还有高档的是串口通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