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03):
我公司有一台5吨天车卷扬电机用的安川g74022变频器,由于操作工超重使用,报闸没有抱住,吊物快速下滑,电机高速运转再生发电使变频器出了故障。检查中发现主直流回路里的两个熔断器都断了,恢复后空载上电之后显示“VCF",故障报警灯 “alam"亮,请问该故障码表示的什么意思?应如何处理?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反发电的易受冲击元件为直流回路的储能电容和逆变模块。但看现象,电容应该没有问题,检测一下有无鼓顶、漏液等现象;模块可能有损坏的。
未找到说明书,不知代码的意义。
但须检查模块是否坏掉。

楼主:
谢谢咸老师,我会认真查的。

楼主:
今天我查过了,两个大电容是4700uF的,基本一致是好的,逆变模块V相测量不正常。拆下来打开,发现一崩坏了。到此已查明是由于天车吊重超载造成的变频器功率模块损坏,不知道高电压是否串到控制回路造成了控制板损坏,下一步再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