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03):
哪位老大能否讲解一下接触器与中间继电器的区别?它们分别用于什么场合?

网友A:
“搜”一下或看书更好。

网友B:
中间继电器触头容许通过的电流不大于5A主要是动作控制;接触器主触点的电流根据其型号有很多,主要是输出控制大功率电器。

网友C:
交流接触器能实现小电流控制大电流

网友D:
同意3楼的

网友E:
中间继电器用在控制回路中的

网友F:
交流接触器一般用于主回路,控制大小不同功率的电机;中间继电器一般用于控制操作回路,用于信号传递、放大和操作控制

网友G:
呵呵;两个控制的电流不同级别;

网友H:
两个不同功能的东西

网友I:
接触器控制负载,继电器控制信号的

网友J:
哦,知道了

网友K:
主要是触点控制电流的大小不同

网友L:
再加一点:中间继电器的触点无主、辅之分,且触点较多,主要为了控制电路触点不够扩展用。

网友M:
电流大小不一

网友N(2010-06-02):
接触器用于主回路,中间继电器还有一项功能,用于控制回路的触点的扩展

网友O:
交流接触器一般用于主回路,控制大小不同功率的电机;中间继电器一般用于控制操作回路

网友P:
俩个不同的东西 继电器的功能接触器都有。继电器触头无主辅之分 一般用于控制回路 接触器主触点连同一次回路 辅助触点连通二次回路 有时候小型接触器可用作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