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报警

楼主(2010-05-03):
我公司的一个设备用一台富士5000p系列的变频器分别启动3个75KW和一个55KW的风机,75kW的启动没有问题
一启动55Kw的时候变频器就会OC(123)报警。每次报的不一定是OC几,电机没有问题,我感觉是变频器的参数有问题,应该怎么设置才能让一个变频器适合这样不同功率的电机,应该注意哪些参数,大家帮帮忙,是不是转矩提升这个参数有问题呢,现在F09设置的是0.1,电机容量设置的是90kw,我修改过一次电机容量为55kw,单独启动一下55kw的电机还是报警,明天我上班想改一下转矩提升为自动模式,不知道能不能行,那位朋友知道这个问题帮帮忙讲一下,谢谢啦

网友A:
把7号参数改为0.0,16号参数改为0, 试试看.

网友B:
是否牵扯变频器与55kw电机的距离问题,还是要确认下电机包括连线有没有问题,斜坡时间可以适当放大些,再就是为什么驱动75kw,55kw的风机电机容量要设为90kw?如此整定出来的参数肯定与55kw的相差更大些,容量相差过大,容易导致很多问题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