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T指令咋不能这样画呢

楼主(2010-05-03):
各师傅.下面梯形图是我照书上画上去的.怎么把这图纸变换成梯形图时.却提示RET不能变换成梯形图.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如果你有使用GX Developer软件进行,那么请RET指令单独一行,要如你贴图般使用,请使用旧版的软件FGGP软件。
旧版的软件与新版软件在步进编程上会有一些区别,请参照GX Developer操作手册部分。

网友B:
2楼说得对,支持。

网友C:
三菱的编程软件不同则输入方式不同。

网友D:
可以切换到指令表输入后再转换梯形图;

楼主:
谢谢各师傅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