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选择该工序的检测开关那?

楼主(2010-05-04):
该工序是检测出料的,使用圆盘式接近开关设定杆头后杆身有时候漏检,使用对射式检测开关因杆件抖动而漏检,特希望朋友们的帮助,谢谢!!!

网友A:
从这个图片上来看,似乎图中央那根很放的管子是从右边管口出来的零件。
对射式光电开关一个怕检测不到的话,可以安装2个。平行或者交叉安装,应该都可以了。
目前这个感应开关也可以尽量安装在管口附近。减少因零件晃动引起的检测距离波动。另外感应距离范围值尽量选大一点。个人认为安装交叉式2个光电开关比较不错。

楼主:
你是说两对对射式光电开关吗?

网友B:
不知工件出来有没有间隔时间,最可靠的是在出口处装一活动挡板联动接触开关检测,工件必须推开挡板才能出来

楼主:
这个办法还是不错的,安装活动挡板问题还需要考虑一下形状问题~~谢谢!!!
最好是使用检测开关~~

楼主:
对射式光电开关如果是多点发射就好了,

网友A:
是的,2对!我之前所说的2个就是指两套,没说清楚。
有钱的话,可以直接买光幕传感器 安全光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2对!我之前所说的2个就是指两套,没说清楚。
有钱的话,可以直接买光幕传感器 安全光栅。
非常感谢,你是说将这两对输出信号串联起来吗?

网友C:
1,光幕---贵
2。简易光幕----较贵
3。间接检测----便宜
间接检测-----看整个故作机构,在另处检测

网友D(2010-06-08):
用多点式光电开关就行了

楼主(2011-07-17):
用多点式光电开关就行了????能否详细介绍以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