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04):
我的电脑上安装了三菱编程7.0版本的软件,然后又安装了三菱编程模拟器软件,可是编程软件在桌面上显示,模拟器软件没有显示,有懂的师傅给说一下。模拟软件要怎么用啊?

网友A:
模拟软件不是单独使用的,是在编程软件中使用的,安装后编程软件中有个图标“梯形图逻辑测试启动/结束”按钮会编程蓝色,点这个图标就可以启动模拟仿真

网友B:
就是二楼所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软件不是单独使用的,是在编程软件中使用的,安装后编程软件中有个图标“梯形图逻辑测试启动/结束”按钮会编程蓝色,点这个图标就可以启动模拟仿真
谢谢,我找到这个图标了。可是要怎么用啊。

网友C:
   在编好程序或打开程序后,点一下那个图标,会出现一个仿真图面。
   在《自学自会PLC指令——三菱FX2N编程技术及应用》p.13有简单的描述:在LLT工具界面,选择【菜单起动】-【继电器内存监视】,出现“继电器内存监视”画面;再选【软元件】-【位软元件窗口】-【X】,并将X幅面调窄……双击X001变亮(黄色,表示接通)……

   其他元件也可照此办理,一些功能,试几次就知道了。

网友A:
仿真启动后,再点击编程软件中的“软元件逻辑测试”按钮,出来的对话框中,额可以对位元件进行操作,也可以对字元件进行赋值等操作,这样就可以测试程序了
软件的使用及仿真的使用,三菱是有本手册介绍这两个软件的使用的
三菱有个这样的手册《GX Developer Ver.7/ Simulator Ver.6 操作手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