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0-05-04):
问下  有没有哪个变频器的输出电压能调整的    现在有一台55KW电机  用电高峰时电压时300V  无法工作  想上一台变频  一般的变频最低输入是323V     是不是变频器可以定做么?    输入电压在300-400之间的有生产的么?

网友A:
用变频器可能会低电压报警

网友B:
应该没有这样的变频器吧,如果有就成了变压器了呀

网友C:
用电高峰时电压时300V  无法工作 上一台变频 也解决不了问题,电源没有足够的容量,必须解决电源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问下  有没有哪个变频器的输出电压能调整的    现在有一台55KW电机  用电高峰时电压时300V  无法工作  想上一台变频  一般的变频最低输入是323V     是不是变频器可以定做么?    输入电压在300-400之间的有生产的么?
其实,你这个问题,在技术上目前没有障碍。完全做得到。关键是成本你是否能接受。做这个系统是需要定制的。如果能,那就完全可以办到。

方法很简单,将变频器输入部分做成一个宽范围的55kW开关稳压电源,输入电压范围设成250V-450V,输出电压是DC538V,变频器的后级输出,就是通常的逆变器,AC380V。这样就完全满足你的要求了,不管输入电压在你所设置的范围内如何变化,输出电压都不会改变了。不过,做这个系统的成本比较高了。

网友E:
用升压变压器把电压提上去

网友F:
呵呵;
用升压变压器要考虑电压正常时输出侧电压是否超过变频器承受能力;

楼主:
我很同意4楼的意见啊   我自己也是这么想的  现在不知道国产的这种定做的变频器的多少钱啊    这台电机原来的降压启动烧了   我就想弄个变频解决这2个问题呢        稳压器我问过了  200KVA的三相自动稳压器10万的过去了    不知道变频的多少钱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很同意4楼的意见啊   我自己也是这么想的  现在不知道国产的这种定做的变频器的多少钱啊    这台电机原来的降压启动烧了   我就想弄个变频解决这2个问题呢        稳压器我问过了  200KVA的三相自动稳压器10万的过去了    不知道变频的多少钱啊
最好别用三相稳压电源,应该用开关稳压电源。开关电源对输入电压的要求范围可以做的很宽,特别适合输入电源电压不稳定(跌落)的场合。在开关稳压电源的输出,接55kW的逆变器即可。开关电源这么大的我不知道价格,55kW的逆变器不应该太贵,2万元以内可以买到不错的品牌。

网友D:
再怎么说,10万元似乎也用不了吧?没那么贵。

网友G:
还是没有看很明白,仅仅是要求变频器在300V时能工作还是要求在300V时输出300以上的电压去控制电机